POST:07代码求助(已解决)

楼主(2008-02-19):
有一块HP-8I945GM的板跑C1-03-07来回复位,我查了一下侦测卡的说明是这样写的:07H:Clear 8042 interface buffer,Initialize 8042 self-test  .问:这种故障一般是那个地方的问题? 8042指的是什么东东?先谢过各位大侠了!!!

原因:I/O 8718F第40PIN到SB的信号线OPEN,此信号为:LFRAME#FWH4,谢谢各位楼主支持.

网友:
内存条件满足了没有?
刷BIOS
换IO

网友:
是不是代码C1-03-07来回的跳,如果是就刷BIOS.IO.32.678.最后南桥.

网友:
是代码C1-03-07来回的跳,I/O,SB ,BIOS都干了,还有就是不插内存的时候也不会叫(好板会),有没有那位高人指教8042是什么东东?谢了!!!!!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内存的问题  刷个BIOS 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