弱弱的问几个问题

楼主(2008-02-19):
大家换电容时一般用什么样的烙铁头?我见师傅用的是K头,可我老是使不好,总觉得尖头的顺手,但我无论用K头还是尖头,我总是把锡弄的堵上焊孔,还要用针扎

苦练去了,不过还是希望能有高手指点一下,谢谢!!

另外:如果原先主板上是1000uf的电容,我换成3300uf的,这样较大的差距会不会引起别的问题?

网友:
配合吸锡枪一起使用呀,如果散热面积大的接地点,烙铁要多焊一会儿时间.

网友:
用什么铬铁头都无所谓,关键是顺自己的手,我常用刀头铬铁换,可以两个脚一起铬,我个人觉得换电容如果遇到顽固的就是多加点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