奇怪的显示器故障

楼主(2008-02-19):
现有一台17长城N700DFS显示器,其故障为拉伸为全屏后字符像被拉开一样显示不清晰,颗粒感很强,缩小到屏幕中间左右,字符清楚,而且无论全屏还是缩小屏幕,开机的时候图标边框有明显的偏色。过一会就自动好。请教有经验的师傅指导。

网友:
可能是场线性不良,检查一下场周围的电容,有条件的华看看场输出的波形

网友:
没看明白你说的问题.拉伸和缩小是什么意思.提问题最好用相关的专业用语.

网友:
因为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,说不清楚,这台机起初是聚集不良,中间清晰四周模糊,查自动聚集电路没问题,更换高压包,因为型号已经看不清,只知道显示器型号,在网上查到能代用的高压包型号因此代用。起初是显示屏有比较轻微的闪动像波纹一样上下动,然后改刷新频率为85,高压包有啸叫声,然后更换加75的刷新频率后就出现这个问题了,就是图像不能正确聚集,就像一张图像往左右拉开后的效果,屏幕的最下边显示开始菜单的标题栏能正确聚集,往上一点就出现聚集不良。把原来的高压包换上去也是一样。
我把图像往左右调开的时候像一个人把脸往左右拉的变形效果,根本不能辨别。但奇怪的是开始的标题栏并不会这样变形,只是像平常屏幕一样拉伸开。全屏左右往中间调到最小的时候变形也可以辨清字体。
因为没相机,很难说清。。。。

网友:
现在聚焦好了吗?
你说的那些故障可能高压包不能代换或是劣货。你没换回原高压包,对调两根聚焦线看看。

网友:
已经试过将原来高压包换回去。但也一样。估计不是高压包。把刷新频率改到60HZ。聚集很好。但60HZ的频率图像晃动,看久了眼睛不舒服。正在查这方面的的原因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