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IS620部分主板不认40G以上硬盘。。

楼主(2008-02-19):
我有一批SIS620的主板,上的C600的CPU。

因为时间长了,部分硬盘坏了,我换了一些40G的硬盘,现在问题是,有些插上启动很正常,有些板子插上根本无法启动。

Bios我都已经刷过了。。可以排除Bios问题。

这批板子以前只能硬盘跳线成33G,才可以被主板识别出来。

我更新了Bios后,部分主板正常识别40G硬盘,另一部分,插上硬盘则无法启动。。。

请问是哪里问题??

网友:
BIOS Patcher 可以修改 BIOS 讓老主板 支援 128G以上硬碟
開啟隱藏的外頻 增加新CPU微碼
http://www.rom.by/

网友:
楼上的,感谢回答。。。不过不好意思。。。你给的地址我看不懂。。。不是英文 呵呵。。

我已经刷新过Bios了,但是同样的机器,同样的配置,有些能识别并正常启动;有些插上硬盘就启动不了。。。

我是郁闷这个。。。

网友:
1.清CMOS.
2.不能启动的能识别么?
3.换根硬盘线试试.

网友:
感谢楼上的。。。

1.清CMOS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过,没用
2.不能启动的能识别么?                //开机后根本不显示任何画面,CMOS都进不去。。
3.换根硬盘线试试.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换过,无效。。。

网友:
估计也没什么更好的办法!40的只有当33的用了!不过有的可以硬跳线,有的硬盘则没有,我用DM这个工具倒是可以把没有跳线的硬盘改成33G的用!

网友:
http://www.google.com.tw/search? ... &meta=&aq=f
好幾年前用這軟體 讓好多老主板回春

网友:
楼主啊你搞620的有没有SIS530板子的电路图啊?

楼主啊你搞620的有没有SIS530板子的电路图啊?我手里有块530的呵呵搞个给我照着学下哈呵呵

网友:
回8楼的朋友。我没有电路图哦。不好意思。

回7楼的朋友。我的Bios已经刷新过了啊,都刷成一样的了,有的认硬盘正常,有的接上硬盘就无法启动。我是郁闷这个哦。

回6楼的朋友。我是想搞清楚为什么同样的配置,同样的软件设置,有的可以用,有的不行哦。。。

谢谢大家了 呵呵。。今天农历正月十五,元宵节啊。。也是我28岁生日。。。祝大家都新年新气象,多学技术多赚钱啊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