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块清华同方648-M7主板故障

楼主(2008-02-19):
刚接到这块主板时,不显示,用诊断卡可以跑C1,进不了内存,第二次加电就不跑了,一直FF。CPU、内存供电正常,大家说会不会是BIOS啊?

网友:
只能说有可能是BIOS的原因,既然FF,就按照FF修吧

网友:
我有同感:
我昨天接到三块这样主板的毛病,都是这样的病,刚开始跑C1,在开机就跑C0,BIOS刷的正常,IO也换了,75232也拆掉啦,都不行,无意中我按住CPU跑码啦,而且也显示了,看来是CPU座坏了,加热了好几次才好,后两块也是用同样的方法修好的。
        总结:这样的板子应该是通病,不过这样的座难加,我加了好几次才加好!自己经验,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

网友(2009-02-18):
一直没搞好看到了如鱼得水呀

网友(2009-12-13):
是的呀!这种板子一般都这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