磐正5P5E的主板,,,每次关机都要等一会才能开机!

楼主(2008-02-19):
如题,,,每次关机,,,,不能马上开机,,,开机也点不亮,,
用得越久,,等得时间就越长,,,
请教一下,,,这是什么原因???
点不亮

网友:
看有没有不顺眼的电容,换掉。

网友:
可能I/O有问题,IO是什么型号?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汗,,,,,,,,,,I/O怎么才能知道型号>>>???

网友(2008-04-12):
我的这款主板电容用料太垃圾了,我这块主板上就换了不少1000微法的电容。

网友(2009-11-08):
看有没有地方虚焊的我有一个主板也是这样的过不去。后来有个地7方虚焊的原因后来查出来搞定了呵呵。自己多看一下主板是什么原因是的。可以搞定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