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ENQ 71G电源板OVER大电容也爆

楼主(2008-02-19):
今天修到一台BENQ 71G的LCD 不通电,以为又是钱飞过来了,结果发现问题,
拆开检测后发现大电容爆了,开关管也烧了, 220V的保险丝也烧了,
全部换上后并把鼓起的电容换了,1200AP40也换了, 发现能通电亮了,,,以为OK了,装上后点不到一分钟又黑屏,不通电了,
求解,,,,
黑屏

网友:
高压板和驱动板也坏了修或换掉应该OK

网友:
驱动版是好的,,,,
电源板想修来着,换一片成本要五十啊,不划算啊,是场内的客户,,,

网友:
和我昨天拆那台有一拼,我那台连插座都烧化了

网友:
~~哇塞!~~因該問客戶怎麼燒的? ~~
我是建議~更換整個 電源板 ~ 連 400V~450v的大電容~多爆!~~真難想像!~

网友:
高压板和驱动板也坏了修或换掉应该 不错

网友:
71g的老问题了。修高压部分,问题应该能解决

网友:
楼上的,不上高压部份,是电源部份,,,,后来客户不修了就不了了之了,

网友:
高压板肯定存在问题 上电后不是黑了吗 同意#7楼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