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R52的显示屏出现拉伸现象

楼主(2008-02-19):
IBM R52的显示屏出现拉伸现象,外接正常,初步判定为显示屏问题,线没事,就是在非正常显示时,外接一下后,又能正常了,也担心是显卡的故障,手头目前没有现成的屏,不能准确无误定下来,请同行指点哦。
下面是两个图片的对比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,他的屏换别的机器好的 装他机器就不正常  换别的屏也是好的 最后不知道怎么搞就又找太机器互换了  呵呵 你也试试看

网友:
非常感谢,我也准备先换了试试,只要显卡没病,就行

网友:
这不会是R52的通病吧?有这个可能吗?

网友:
这就是屏不兼容吧,我也遇到过,肯定不是通病

网友:
换了一块屏,还是一样哦,很郁闷的,这样就是显卡的问题了

网友:
线呢?  一起排除了 还有接口附近仔细看有没进水什么的  最后再确认显卡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,他的屏换别的机器好的 装他机器就不正常  换别的屏也是好的 最后不知道怎么搞就又找太机器互换

网友:
:D 很严重地觉得是线的问题,应该好好排除,应该把线拿出来折磨一下

网友:
有遇到过,不知道如何解决!希望有人知道确定答案

网友:
90%的概率,是屏线的问题,先换个屏线试验一下

网友(2009-04-27):
应该是屏线上的小电阻弄掉了,我以前修机搞掉过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