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4B553,不能通电的原因?

楼主(2008-02-19):
华硕P4B553,插上电源,主板灯亮,加电只见风扇一动,不能通电,是什么原因呢?
华硕

网友:
主板可能有短路情况,你把主板电源对地打一下阻值

网友:
有时候是电源问题,建议换个电源测试一下。。。
没问题的话,CMOS放电,重新跳线。。。

网友:
先排除电源问题, 再搞主板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象这样的如果电源没有问题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那一 般是 CPU部分短路老

网友:
像此类故障解决方法:先要做到楼上所说的,先排除电源,如果电源没得问题,就开始动手主板,首先你可以测一下主板上的ATX电源座,上面的12V 5V 3。3V 等等引脚对地阻值,如果没有发现问题,你再去测一下CPU周围的场效应管,有没有短路的,以及各个接口,串口芯片,北桥供电等,这些地方出了问题都会出现开机风扇一转就停的故障。

网友:
主板二级供电部分有短路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电源是有问题的,已经换过了,现在就搞主板,谢谢各位大侠!!

网友:
多半是CPU供电故障,
重点查CPU供电场效应管!

网友:
重点查下CPU供电部分,NB,SB~~
CMOS跳线也不能放过~

网友:
供电有短路的地方,重点查一下CPU供电.打ATX的对地阻值.

网友:
主板有短路的迹象,查CPU供电是否有短路

网友:
怎么都说CPU短路呀?这问题发生得多吗?

网友:
主板肯定有短路的元件了重点查CPU供电部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