刷新频率由哪些元件决定?

楼主(2008-02-19):
问一下。显示器的刷新频率和电路板上的哪些电路有关系?
显示器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太多元件相关

网友:
这与带宽有关,可以说涉及到视放,行场振荡,行输出等多方面。

网友:
如果显示器在60HZ内能正常成像。频率越往上成像就越差,这样具体查什么电路

网友:
个人观点,调摩尔纹, 不行就写数据看看,不过成像怎样差,没说清,很难判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