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A7N8X NF2主板当C1不动了 期待解决中

楼主(2008-02-19):
手头有两块华硕A7N8X NF2主板当C1,内存供电 时钟 槽子阻值都正常,主板无明显刮伤.
不知道么样搞了 期待高手解决中
华硕

网友:
内存的问题吧,换根内存试一下或者把内存插槽清洗一下

网友:
内存VCC VTT 都正常的话,把他们的电路上的都换一下 ,即使看着没事的也换换试试.
bios也刷一下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看看内存的主供电是不是同时给北桥供电,如果是的话北桥虚焊也会引起此类的故障.

网友:
就是 如果刷老BIOS还没好有可能就 NB有问题了

网友:
我也有这样的主板,好像都有共同的毛病,后来刷一下BIOS后解决问题。呵呵

网友:
建议楼主刷一下BIOS看一下!估计BIOS有问题

网友:
首先要谢谢各位的建议,但是遗憾的告诉大家刷BIOS还是通不过
内存保证是好的 而且槽子有刷了的 保证清洁
2.5V和1.25V都正常

网友:
CPU座清洗下,有条件的话刷BIOS!~~

网友:
刷BIOS还不行的话,那就北桥over的可能性大了

网友:
用波波看看频率.我碰到的这种情况比较多.
:D :D

网友:
建议检查SMBCLK SMBDATA 电压阻值要完全相同,阻值相差不能-/+3。如果不正常更还U28
反之查完没有问题建议直接更换ASB100
[
]

网友:
图好小啊,看不清楚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6

网友:
换一个更好的电源看看能不能过啊
或者按照理论上来刷BIOS啊
14的晶振及其相关电路换个看看

网友:
如果刷bios还是不行的话,那你就用北桥测试仪看看cpu的座子是不是空焊拉。

网友:
把北桥压着点也不过
看来不是空焊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电源最少换了5个试了的 还是当C1 而且BIOS也刷了的

网友:
把插槽傍边的电容换了试试...说不定有收获啊!!!

网友:
对于NF2主板当C1不动时,换个长城电源试 《+5vsB》要大于2A,特别是盘正的主板,用市面上标称所谓《300W》《+5vsB》没有2A,有时根本就点不亮。进系统还能引发一些怪故障,之后换个电源搞定,盘正的主板这事遇到十多次。长城电源要大于300W的。
[
]

网友:
a
你用手按住 桥芯片,然后点触发看能不能跑过去。如果正常跑过去。就应该是桥虚焊了。补以下有可能好啊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还有这种事情,还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

网友:
你等一分钟看一下呢,,有可能就要过,,但点亮会出现case open warning

网友C:
我也有一块,是超频超坏的,毛病在那请大家判断下?

网友:
当你测试出所有数据都正常的时候,你可以去慢慢钻研了,我以前也深思过,但是这已经不是我们所有的工具能够解决的了...电压正常的情况下,很大原因出自于信号问题,所以就不从下手...

网友:
换下电源试试吧,有的板子还认电源.

网友:
今天我也遇到了,开始开不了机,换了专用芯片后,可以开机了,也有复位了,但是到C1后就停了,且复位灯常亮,电压正常,但91 92的电压只有2.7V左右。期待解决。

网友:
这扳子还有个问题 就是5V SB和3.3V SB对地短路
但是就是查不到哪里短路
能拆的芯片都拆了
但是还是一样的短路
[
]

网友:
内存自检,通不过,你内存是好,就要查看是否接触问题?

网友(2008-03-20):
怎么可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呢

网友:
(*^__^*) 嘻嘻…… 以前修nf2的主板很少 我看你的主板好像是k7 的主板 k8系列的主板可以按照以下的方法查修 你可以试一试看看是不是能够解决你的问题 你测量测量内存槽上 左下脚的第一针 和 第二针 看看是不是有高平电压 还有就是它的阻抗是不是正常 这两个应该是内存的smbdat 和 smbclk 信号 它的信号是由时钟的第25脚 和 26脚发出的 这两个引脚是通向南桥的 他们不正常肯定会跑c1的 如果维修好了 及时的给大家回话

网友(2009-10-01):
A7N8X-X 的通病 1)内存不过 等很久正常显示
拆掉w83L78(内存和CPU中间)就可以了
这个芯片应该是检测风扇速度的。之所以它坏了主板会跑C1很慢是因为上面的SMBUS讯号的问题。这个芯
片坏了影响了SUMBUS讯号的工作,SUMBUS讯号会在这里检测,但检测有问题的话,它就会重复检测,只
到检测到讯号为止。所以速度会很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