重启或关机后内存不过,求助。

楼主(2008-02-20):
倍嘉KT400主板,清空bios后可以正常使用,但不能重启和关机,否则无法启动。插上诊断卡后,显示C1,然后变为25。必须清空bios,然后才能使用,请问是哪里损坏?
内存不过

网友:
可能是BIOS芯片坏了。
我也破到过这样的事,换了一个芯片就可以了。
但是要把原程序刷进去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