硬盘不认了

楼主(2008-02-20):
希捷40G硬盘一块,插上线以后,感觉硬盘是转的,但就是认不出,换过线和机器也不行,请教高手从何入手维修。

网友:
在BIOS不认的话试一下用MHDD看认不认?

或者拿COM线接到电脑,然后用终端软件看反馈信息

网友:
BIOS也不认,你说的COM没那种东东,哪里有卖多少钱?

网友:
那没法了只有一个办法 :P :P

网友:
换硬盘
或者拿到专业机构维修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