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机自动从起问题

楼主(2008-02-20):
一块主板关机后自动从起是什么问题

网友:
电源部分的原因,你查一主板供电部分,14脚旁的三极管是不是损坏了。

网友:
还有,如果是软关机自动重启的话,你看一下你的开关按钮是不是是卡到里面弹不出来了.INTEL主板使用83627的IO容易出现这种情况.

网友:
是不是在系统里边选关机它还是重启。建议对待这个问题应该遵循先软后硬的维修思路。确定下BIOS中电源管理的设置是否正常。

网友:
先排除系统,然后确定COMS跳线是不是跳正确

网友:
一般情况是有开机电路故障引起的,重点排查开机电路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