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是坏道

楼主(2008-02-20):
160G金钻盘,没坏道,过年时没用放了不到20天,结果现在不能用了,用MHDD扫描,全是SX!这三种符号。现在只能看到30多G,扫描速度急快,整盘只用不到1分钟的时间。平时是我放文件的,根本没怎么用。请问是不是固件问题

网友:
应该是固件问题,比较麻烦。

网友:
求助

要怎么解决,教教小弟吧 :'( :'(

网友:
用MHDD扫描后,你的分区不能丢了吗,你的文件恢复恐怕比较麻烦了。挂在一块好的硬盘上,用硬盘数据恢复把文件拷到好的硬盘上,你把硬盘低格一下试。

网友:
要坏 这个盘估计没戏赶快备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