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i-672主板跑码后断电

楼主(2008-02-20):
KT4V ms-6712 ver 10A主板,拿来时是供电复位都正常,不跑码!刷了BIOS后跑码了,跑了几秒后自动断电,并不能再上电,拔电源才能再上电.上假负载不会断电.只要跑码后1-3秒就断电,有时跑D3,15 ,D6,26处,不一定跑到哪就断电.就是1-3秒就断电.,还没跑到显卡处就断电.CPU座下有一个ATTANSIC芯片,CPU座右边有MS-3芯片.是哪里的问题?

网友:
这种故障,我遇过两种,第一,北桥空焊,第二ATTP1坏,ATTP1就是你说的发地个CPU座下的芯片,是温度监控用的。

网友:
换了ATTP1还是一样啊!只有加焊桥试试了

网友:
又遇到一块VIA的462,跑D3就断电.换ATTP1也一样.头大了!

网友:
问题解决了,不上ATTP1了,上好的也一样,直接短线了.

网友:
是不上ATTP1,直接短3,6脚吗?还是不用短,直接取掉芯片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