维修主板用的焊锡线一般选择直径多少?

楼主(2008-02-20):
维修主板用的焊锡线一般选择直径多少?~~~~~~~~~~~``

网友:
用废鼠标中有线不就行了吗,我都是这样搞的。

网友:
我一般得着什么样的就用什么样的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一般是0.5-0.6mm,太细太粗都不好

网友:
OK,谢谢,我就先买个0.5的试试了....

网友:
试试看0.5-0.6mm的好不好用。学习学习

网友:
我用的是0.8的,感觉好用!其实就是要看自己习惯了,什么东西时间长了就习惯啦!

网友(2009-08-09):
我也正好需要呀!谢谢 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