双PCI-E主板PCI-E问题???

楼主(2008-02-20):
主板精英的,型号N1 SLI2 REV:1.0    IO(83627) 南桥(NF570-sli-n-A2)

现靠北桥的PCI-E不显,但另一个显.请各位大哥给分析一下

网友:
你有两个槽不正好可以对比测量吗?看那个不工作的槽条件正常吗?

网友:
最简单就是看看槽脏了没有,卡槽针有没有变形

网友:
我有片ABIT的NF4SLI32X  也是靠近北桥那个PCI-E不显示 拆下散热器发现北桥缺角了

网友:
双PCI-E它是一个数据线到南桥,另一个到北桥的阻值不相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