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U供电轻微短路

楼主(2008-02-20):
客户拿拿来一台国产笔记本拿来的时候是不开机的电流0.08· 我修了CPU 供电电路. 其中一个MOS 管烧掉了. 后来试了下可以开机了也可以进系统.但用了一个小时这样又不行了. MOS 又管烧了.每次开机的时候我用手去摸下MOS 管 都发现有点烫手.   请大家帮下忙. 明天客户就要拿走了· · ·

网友:
升压电容也换掉试试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MOS管一般换都是换一对好.....再看看电容有没有短路现象出现...

网友:
升压电容是在那个地方· 给我下提示·  谢谢楼主了·

网友:
我这个CPU供电芯片是·LTC3716EG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请问升压电容是如何连接的呀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就是张先生图纸里接BOOST跟SW之间的电容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