彩显换包后屏幕不稳

楼主(2008-02-20):
彩显换包后屏幕不稳,一台17寸长城纯平彩显,检测包坏了,更换同样的包后,一切使用正常,唯一不足的是:当我们打开桌面图标或窗口时,桌面图像会顺间变大一点,相反关闭桌面时,桌面图像顺间会变小点,其它经正常,本人没遇到这种情况,发表下贴求助!!!

网友:
呼吸效应,如果是一点点是正常的,有些显示器呼吸效应比较明显

网友:
据客户反应没烧包之前没有这种现像,不知是不是高压 包的高压不够

网友:
高压包质量不好,好像是高压不足。我也经常碰到。

网友:
检查行电路,ABL亮度控制部分,具体位置一般就是与高压相关回路的一个电阻,或电容坏了,这种问题多是由于原来高压包损坏造成的

网友:
大家说的很有道理,可能是高压包质量不好吧!

网友:
呼吸效应如果明显一点,要怎么解决呢

网友:
呼吸效应如果明显一点
就如5樓說的 ABL 自動亮度控制 電容或電阻問題

网友:
呼吸效应

国产品牌机带的差不多是这样了,不是太明显就勉强用着吧,给你找到再好的行输出变压器也是一样,电路设计上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