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22有时可以开机有时不开机 请高手帮我解答下(IBM T ...
IBM T22有时可以开机有时不开机 请高手帮我解答下(IBM T22修好了)

楼主(2008-02-20):
IBM T22有时可以开机有时不开机 一开机所有灯乱闪 乱闪的过一会也可以亮起来 有时候就是不亮 跟3421有关系吗?
今天我把3410重新加焊下就可以了 谢谢热心的高手
[
]
不开机

网友:
清理一下机器就好了 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
:lol

网友:
如果不是软件问题,就查下电源接口,检查下电源适配器是否有问题
、
?

网友:
用到现在,t20--t23都该出毛病了,我的23也是一身病,唉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部分机器更换3410后就可以解决问题,修过好几个这样的机器了

网友:
今天把机子拆进去看了,主板上有哒哒的响声电流 45 35 26 的乱跳 ,大电感我也加焊了还是这样

网友:
学习中
跑45 35 26 是什么意思呀

网友:
我朋友有个IBM T21也出现过有时可以开机有时不开机现象,后来把机器全拆了,又装上了就正常了,现在已用了两年多,没有再发生这现象。奇怪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