数码卡的恢复问题

楼主(2008-02-20):
有块OLYMPUS的512M XD卡,先是提示未格式化(之前是用起的),格式化成功后,请问如何恢复数据?

网友:
为什么要格式化呢?如果不格式化,恢复起来可能简单些,现在能恢复多少只能看运气了,如果储存时没有碎片的话,恢复的成功率要高些。

网友:
用RECOVER MY PHOTO 试一下,效果不错的

网友:
90%以上可以恢复吧!!!!!!!!!!!!!!

网友(2008-04-12):
我有个也是这个问题啊,,期待答案啊!!!!!你的现在恢复出来了吗

网友:
我对付此类故障都是直接上相机,高格一下
接到笔记本上用WINHEX恢复!
恢复率95%吧~
高格基本没什么影响!

为什么用相机格式化?
此类故障的存储卡你放到电脑上一般都是格式化不了的!无论你怎么操作都无法格式化~同时也没办法用软件打开,读取或恢复,
一般原因是没有正常识别到闪存,这时用相机格式化却可以!
但是前提是你要对相机特别熟悉!因为的相机格式化会低格,那就完蛋了!一定要用高格,所以我每次都是用自己的相机,比较放心!

网友:
数码卡之类的的各种存储介质。恢复起来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。WINHEX就可以。

网友(2008-05-21):
这里真的都是高手呀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