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不能正常关机

楼主(2008-02-20):
今天看帖子想起以前自己碰到过的一个问题,特来寻求解决,以前碰到一个主板,这个板子一切功能都良好.唯一的一个问题就是当在XP下正常关机之后,屏幕一直停在关机前的XP界面,主板就是不断电.当拔下或插上网线才能断电关机.

网友:
你在网上下个微软的关机补丁试下..

网友:
楼上的方法也许管用啊,请楼主试试吧

网友:
2.3楼你们看的是哪年的老黄历?
WIN98的关机补丁?

先进CMOS里打开ACPI
然后重新安装系统 或者手动修改电源管理模式
另外确认主板的CMOS跳线没问题!

网友:
請樓主試一試
1、如果计算机的主板不支持ACPI高级电源管理模式的话,有可能无法正常关机。查看计算机的BIOS设置,发现ACPI功能是可用的。然后进入“设备管理器”查看,在“计算机”中发现为“Standard PC”,而对比其他机器的Windows XP系统,相应的显示应该是“Advanced Configuration Power Interface(ACPI)PC”,看来这里有问题,于是笔者右键点击并选择“更新驱动程序”,弹出更新向导,选择“从列表或指定位置安装(高级)”,然后选择“不要搜索,我要自己选择要安装的驱动程序”,选中“Advanced Configuration Power Interface(ACPI)PC”,点击“下一步”完成驱动安装。重新启动计算机,发现新硬件并配置相应的驱动,完成后,再次尝试关机,电源自动切断,成功了。

2、只要确认已经在BIOS中打开高级电源控制选项,再网上下载并安装一个叫做“Acpi.EXE”程序,同时选择ACPI Pc ,一定不要选错(P4或者C4主板一般都选择ACPI UNIPROCESSOR PC,其他的主板请按照实际选择,强烈建议在安装之前先做个系统镜像,以免选择错误时可以恢复系统),否则重启后可能无法进入Windows,并重新启动电脑,电脑可能会重新搜索并自动重新安装电脑的硬件,之后就可以使其支持高级电源控制了。

网友:
感谢大家的热心解答  我去试试
不过这个是以前出现的问题了 最近还没碰到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