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用啊,各位大大的救命

楼主(2008-02-20):
一块华硕的A7M266-D双CPU的板,一时手多用了华硕的在线更新BIOS更新,更新不成功,关机再起就没反应了,显示器不亮,风扇会转。
修了很久,把BIOS 重刷也不行,粗略估计是旁边的Winbond W83627GF-AW芯片刷BIOS时弄坏了。高手说说是不是有这可能。应该不会连南桥也烧了吧。
第二个问题是:Winbond W83627GF-AW好难找啊,很多地方都没有,是不是Winbond W83627HF-AW可以代替啊?弄过的人说说看。很急啊!!!如果有Winbond W83627GF-AW可以告诉我,新旧好的都行。谢谢了。电话:13631214083

网友:
估计你的BIOS比较难写,可能编程器也不很好,换芯片写。

网友:
换了BIOS芯片了,也刷了新的资料了。可以排除BIOS问题了。

网友:
Winbond W83627HF-AW可以代换Winbond W83627GF-AW 我代换过的,有成功案例,哈哈
据你所说刷BIOS后机器不亮,一般不会是IO芯片的问题

网友:
我认为还是先清一下COMS,CMOS数据是存在南桥里面的,BIOS升级后与原来保存的数据有差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很可能问题还是在bios上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IO一般情况下不能代换,不过可以试一下,祝你成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