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求ST-ATX315电源原理图

楼主(2008-02-20):
急求ST-ATX315电源原理图。。谢谢

网友:
好象修电源的朋友都是只依靠一、两张可以获得的电路图,而不是依靠对号的电路图的。因为不可能想要就有的。

网友(2008-05-09):
支持张老师的说法  不过对于刚学修电源的来说就比较困难了
我就是其中一个

网友:
其实只要所用的集成电路是一样的,其它的图一样可以做参考的嘛,不一定非要找到同型号的图纸的!因为所用的集成电路一样的话,它们的原理及结构大同小异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