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城ATX-300P4-PFC

楼主(2008-02-20):
长城ATX-300P4-PFC电源,5SB电压低,风扇转了下立刻停止。。。后测+5V电压低,+12V电压正常????请问???谢谢

网友:
是不正5V电压的几个滤波电容 坏了,换了吗?

网友:
偶也是初学者,不对请指正 .
偶觉得首先得把5VSB搞正常了,一般5VSB下降,同输出的12V必下降.494就工作不正常.
5VSB不正常的原因是一般是滤波电容,TL431及周围元件到光耦这条稳压控制电路.
偶的长城电源中有一个BT169D可控硅坏了,买不到,所以用一个5.1V稳压二极管代替.

网友:
我的也是长城电源,正想找资料维修呢,谢谢!

网友:
能否说的清楚些呢,5V有多底呀?
ATX电源中的IC有几个关键脚是一定要搞清楚的:
测量过TL494或KA7500的12脚有无供电,14脚、4脚电压是多少?
这几个脚搞清楚后才能判断故障的大体部位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