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自动断电

楼主(2008-02-20):
本人有一块DELL865的主板,开机后运行到自检画面后自动断电,再次开机后点不亮显示FF,反复开机后有到自检画面后自动断电,请问各位有什么高见?

网友:
CPU散热、电源、内存考虑一下。也可能系统坏。

网友:
是开机到BIOS自检画面后自动断电,电源以及内存都是好的

网友:
我也遇到了,感谢版主指点!多学习一下,呵呵

网友:
如果是原装板的话有这些毛病,挑这个那个,风扇,CPU.都有可能..

网友:
我估计是显卡的原因,我遇到过这个的问题,显卡的毛病,你换下显卡,如果不行的话你就试着换CPU风扇,电源部分,OK,我想一定会解决的,跟内存关系不大,

网友:
电源你有没有折开看看,看看电源电容有没有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