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位大大帮忙回下修主板要常备那些型号的电容啊??

楼主(2008-02-20):
那位大大帮忙回下修主板要常备那些型号的电容啊??在线等哈帮帮忙~~~
主板

网友:
2200UF~~~1000UF~~~

网友:
楼上的大大你说的是两种型号还是2200到1000之间的型号都要啊
楼上的大大你说的是两种型号还是2200到1000之间的型号都要啊

网友:
主要2200uf和1000uf......其次还有...不过不常用

网友:
3300UF 16V 6.3V
2200UF 16V 6.3V
1000UF 10V 6.3V
1500UF 16V 6.V
470UF 16V
[
]

网友:
哦!刚去买了1000UF10V的和2200UF10V的呵呵没看到16V的呵呵
哦!刚去买了1000UF10V的和2200UF10V的呵呵没看到16V的呵呵谢谢各位大大们了呵呵
:) :) :)

网友:
对了2200UF10V的能不能带换2200UF16V或者6。5V的啊?
对了2200UF10V的能不能带换2200UF16V或者6。5V的啊?

网友:
应该不能换。。。。。。
如果同样是6.3V或16V的,2200uf的可以用1500uf代换。。。

网友:
16V2200uf可以代10V2200可以代6.3V2200,也就是说大V的可低代小V的,在容量相同的情况下

网友:
耐压10v和16v的两种就可以,尽量不使用6.3v的。

网友:
谢谢各位大大的回答呵呵
谢谢各位大大的回答呵呵
: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