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MOS电路中 电池电压去不了桥的问题

楼主(2008-02-20):
电池有电,但是 在桥旁边的 滤波电容上没有电压 或者电压很低 ,因为是移动电脑 (不是
笔记本
) 电路比较繁,能否直接飞线进桥?sis630的桥 ,CMOS电路应该在1.8V左右吧。不知这种方法行不行,不然每次拔电源CMOS就没电 BIOS设置就丢失了
笔记本

网友:
飞线可以,只不过要查一下滤波电容有没漏电。我测了一块VIA的板的进桥端电压是1.9V

网友:
滤波电容漏电怎么查呢?

网友:
用欧姆档测量.... 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