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 RS480M主板,运行速度非常慢

楼主(2008-02-20):
一块V星 RS480M主板,上AMD3000+CPU,512DDR1内存,80G串口,在运行中,无论是读或写,重装系统,运行软件等等,都是非常慢,而且慢的出奇比200MCPU16M内存的机器快不了多少。当然已经确定是主板问题。有哪位高手指点一下,应该检查那种电路?先谢谢了。
cpu

网友:
请看下硬盘运行的模式 应该是udma模式 没进入系统的时候就能看见的

网友:
bios裡面 cpu 快取
是不是關了

网友:
对,就是可能是BIOS 里的CPU的缓存关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