翻新机只能进BIOS的画面-ACER板——有图

楼主(2008-02-20):
一翻新机为ACER板,不插信号线能显示无信号,主机只能进入BIOS画面,好像是640*400或720*400,其它分辨率什么都黑屏,640*480/60H或800*600/60H能显示,但要在主机开后再插信号线,有时是图像如下图

网友:
不知该板型号,有写过别的ACER板的数据故障一样

网友:
纯平的吧,,场输出电路有问题,,,可能是供电异常或滤波不良

网友:
这种情况牵涉很多地方,如cpu,二次电源,场电路等等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