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对sony nec 三菱显示器的修法有什么高见!大家讨论一下!!!!

楼主(2008-02-20):
修sony 三菱 nec 这三类显示器感觉最难修,三菱 nec电路很少会坏,一坏就是高压包,sony就很难说了,包很少坏,电路出问题比较多,主要是保护电路多,修起来很费时,sony 三菱最怕潮湿的,因为它们都是珑管,高压特别高,大家发表一下这三种显示器的维修经验,方便大家提高显示器的维修技术。谢谢!!!!!!

网友:
是呀,刚接到sony CPD-15F13,无显示,电源power指示灯亮,VGA信号Power saving 黄灯(PC VGA卡有信号),就是保护电路有问题,郁闷.......

网友(2008-05-20):
我那台SONY好不容易找到图纸,才有希望修复,那些不懂修的,乱改,乱调,再修复就更难了

网友:
我的NEC FP1375X三无,有时开机继电器会吸合马上就断开,有时根本不吸合.保护电路太多,查电源板很久也没查出问题所在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