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上的PCI-E显卡不显示的问题

楼主(2008-02-20):
一块七彩虹的NF4芯片组的主板 ,   用PCI显卡能显示, 用PCI-E显卡不显示
               基于主板上的这个故障  请各位兄弟说说维修的思路?

网友:
显卡的兼容性,即换另一种显卡;PCI-E旁边的一排小电容有没有撞掉?用万能表的二极管档量小电容靠BGA一端的值是否致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