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30 怎么拆解

楼主(2008-02-20):
IBMT30 不会拆了,有没有教程

网友:

IBMT30 不会拆了,有没有教程
慢慢细心的拆一次,自然就会了,还看什么教程

网友:
有拆机手册--到IBM网那有的下

网友:
这事其他网站一个拆30喇叭的过程,基本算是详细,你看看能否有用
怎么没法传附件呢???

你给我个email 我给你发过去吧,我没有传附件的权限

网友:
IBM T23 t30 等型号笔记本拆机图解
仔细研究了一下R32、R40、T30的拆机手册,发现其结构与T23大同小异,只在细节部分有所不同,至于T20~22,与T23本是同根生,只有风扇主板CPU与T23不同,基本可完全借鉴本拆机过程。

对于R30、31,手头没有相应的拆机手册,不敢妄下结论,不过既然R32与T23结构相似,与R32同族的R30、31也应该差不多。

至于T40系列、R50系列与X系列,则在设计思路上与T23完全没有共同点。

A2x系列内置有软驱,A3x系列内置两个U2K,设计理念均与T23有较大差异,也不能借鉴。

首先搞定不需要工具就可以拆下的部分:

电池和光驱:

电池就不说了,T23的U2K光驱支持热插拔,不管你现在是开着机还是关着机,只要拨动光驱面板右下角的小开关就会跳出一个手柄,拉这个手柄,光驱就跟着出来了。

当然你要是想继续的话,还是把机器关了比较好

T30、R3x、R40此步骤相同,对于R40e,由于没有弹出手柄,移除光驱需在卸下键盘之后进行

然后把机器翻过来,拧下内存盖和网卡盖,分别由1颗螺丝固定。

拧下这两个盖子后,图片如下:

为以后方便,将底部可见的螺丝全部编号如下。

注意,10、11、12三颗螺丝是藏在黑色塑料片底下的。我是用缝衣针把塑料片挑起来然后粘到一卷两面胶上的。

R3x、R40、T30螺丝位置可能有不同,没拆过,对不起。在此只能说可能不同,不能指出哪里不同,请原谅。

T20~22则只在CDC插槽部分有不同,在那里只有1颗螺丝固定键盘,而少了一颗螺丝固定掌托。即只存在6号螺丝,不存在7号螺丝

在以上步骤中,可以把两条内存先拿下来保存好。至于miniPCI设备和CDC网卡暂且搁置不管。

键盘

拧下5号、6号螺丝,注意6号螺丝是在CDC网卡上面的。

然后用手指顶电池接口下方的金属片(其实是鼠标键背面),从正面掀开键盘。

对于T30、R3x、R40,键盘是使用软线连接,与T2x不同。先掀起键盘,再拔下软线。

硬盘

用一枚1元硬币拧下8号螺丝,把上盖打开一个小角度,水平抽出硬盘

下一步是屏轴盖板

拧下1号、2号螺丝,翻到正面,U2K盖板上方靠近屏轴处还有一颗螺丝固定屏轴盖板。

从左向右掀起盖板,小心取下。

T30、R3x、R40屏轴盖板在左侧,而且长度较短。

R40额外具有一根“键盘上盖”,拆卸方法类似T23的屏轴盖板

接下来应该是掌托,不过在这之前先把miniPCI和CDC网卡取下来吧。

拔掉miniPCI设备上的所有连接线(无线天线,网卡线,猫线),按照拆内存的方法拆出miniPCI卡;

CDC上一般是网卡,拧下7号螺丝,直接可以垂直拔下。

注意T20~22是没有CDC的,相应的,网卡盖接下来就是掌托

接下来就是掌托

在背面拧下3、9、10、11、12五颗螺丝,务必注意CMOS电池上还有一颗螺丝(9号),翻到正面,在U2K支架下方靠近掌托处、鼠标键下方还各有一颗螺丝。

拧下这7颗螺丝后,从硬盘位入手,小心地把掌托撬下来。

又照虚了,大家不要拍砖。

T30、R40掌托上有触摸板,注意触摸板排线,千万不要扯断。

CPU风扇

对于T23,有一个金属片横跨在U2K支架与CPU风扇上,由2颗螺丝固定。

拧下这两颗螺丝,取下金属片。顺便一提,金属片下方固定的就是屏线。

网友(2008-07-04):
怎么没图片啊。偶的风扇 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