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A偏移问题

楼主(2008-02-20):
请教,我用PCI备份SA ATA和CC模块的时候,备份是E899A,做完SF过后回写SA ATA模块的时候就成了E330了,这个是SA偏移了吗?然而怎么来处理SA偏移这个问题呢

还就有是假如SA偏移了,又怎么知道哪个模块是ATA 哪个模块是CC呢?通过哪个方法判断呢

网友:
这个你不用管。PCI3000自动会给你处理的,你只需要选你备的模块,然后在第1栏选你要写的模块就行了。

网友:
但是做SF的时候模块发生了偏移了,再写回原来那个模块就要报错

网友:
这个我自己搞了好几天才弄明白~~~~最好有人给你讲解一下,10分钟你就会了,打字的话,说不清楚

网友:
3楼兄弟,

你能留下你的QQ号码吗?
向你请教一下

网友:
不用十分钟,两分钟就够了,特简单,LS的兄弟,你都把前后的地址写出来了,还不明白怎么回事吗

网友:
地址出来了,但是怎么操作呢

哪位大哥能说说步骤呢

网友:
呵呵,很简单就是把备份是E899A,改成E330,在用PCHS回写,,但是看样子,不是回写那么简单,这个盘SF有问题。要不就不会是E3区的,上传一个SF的LOG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