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输出各项电不对,求维修恩路.

楼主(2008-02-20):
12V,5V,3.3V,-5,输出都不对,
前面的两个大电容200UF换过,TL494及LM339也换过.还是一样.
没思路了.

那位师兄修到过.请指点一二!

网友:
测一下7805三端稳压

测一下7805三端稳压,更换一个试试。应该可以

网友:
7805有很多个也,大约在那个位置.谢谢,

网友:
如果问题出在IC的外围,哪你换IC又有何用呢.仅供参考哦

网友:
各路输出不对,到底是多少?各路输出的滤波正常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