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23的高压板坏了,用通用的怎么改线

楼主(2008-02-20):
IIBM T23的高压板坏了,用通用的怎么改线呢,有没有哪位高手改过的,找到了地线了,电源,不知道哪个是控制线,想一个一个的试吧,这个本子客户又急着要,怕烧坏了。请指教
电源

网友:
接三根线就可以了,供电,接地,触发,,

网友:
真不知道就从屏上来 不过这个高压都是没信号才坏的 接个信号到高压的一个小管子上就好了 具体位置我看了才知道 想不起来了

网友:
IBM T23主板输出到高压板的主供电没有电压,是主板坏了吗?

网友:
三根线,供电,接地,控制线 就可以了....!

网友:
引脚定义如图,希望能有所帮助.

网友:
想问一下是不是在这块高压板上改呀
还是换了块高压板在进行改呢

网友:
前几天我改了一次,买回了一块通用的5V高压板25元。这还是第一次改呢。我接好电源线和地之后就开机,然后拿控制端去碰主板弄了十几分钟就亮了。我接到并口打印那有一个二极管,是5V来的。

网友:
IBM的升压板是16V供电的,首先你要先清楚自己代用板的接线点。一根就接16V 一 根接地,一根接开机后的电压(3.3或5)。不过要注意下,就是别用调亮度的那3。3V

网友:
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,现在笔记本好了.换了高压板,又换了灯管

网友:
也遇到过,更换过升压板和屏线,都不彻底,后发现是灯管漏电,导致高压板保护,再次更换灯管就OK。

网友:
是啊,所以高压板换保险后先用好的灯管试下,之后在接原来的灯管.但是好象大家都是直接接,闲麻烦,哈哈

网友(2008-03-26):
我的屏也不亮,主板到屏线上都没有12V电压.

网友:
知道触发那条线很重要,这样在维修时就可以不用接入键盘了

网友(2008-10-04):
回复 网友A:
能不能说一下具体的改的过程呀,我这儿也有一个本本要改,不过不知道怎么操作,劳烦你告诉一下好不好?谢谢你了!!
:handshake

网友:
我的屏也不亮,把高压板从接一下就好了,但用几天屏就便暗,在接有可以用几天,是那里的毛病????

网友:
学习了啊,原来灯管漏电会导致高压条出问题

网友(2009-03-14):
新手 非常感谢 特别是7楼 悦邦

网友:
“前几天我改了一次,买回了一块通用的5V高压板25元。这还是第一次改呢。我接好电源线和地之后就开机,然后拿控制端去碰主板弄了十几分钟就亮了。我接到并口打印那有一个二极管,是5V来的”
奇怪,IBM T23的高压条是5V供电的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