美格17LCD

楼主(2008-02-20):
故障现象为:有时开机没反应;有时绿灯不停的闪,屏上没反就,但是,将屏线拨掉,开机灯管点亮,绿灯也正常了。有时能正常开机,
就可以正常使用。不知道大家有没遇到这种情况。希望有同仁给点主意。
我怀疑是MCU的故障。

网友:
也要看看供电稳定性的

网友:
供电部分,在12V输出到高压部分都正常,

网友:
是电压的问题,这故障我遇见过.你查一下5V的电容.

网友:
我接过几台是电容问题,12V与5V滤波电容,或者是5V与12V 整流的复合二极管,

网友:
电解电容全换过,不得行,等了两天,给客户换了个驱动板

网友:
是5V与12V 整流的复合二极管问题,俺专修MAG,EMC

网友:
应该是电源的问题了,可以对照正常时与出现故障时屏供电的电压有何变化,这样会比较好找问题.

网友:
受教了, ;P ;P ;P

网友:
学习了```看似小问题 却不以为然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