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次电源问题

楼主(2008-02-20):
一飞利普的显示器   二次电源是降压型的     S  和 G 都有180V多V电压   但D没有电压    断开高压包的脚  接灯泡  灯泡闪下就不亮了   这和行场扫描块有关系吗    G通过一个对管  先后对关的B极通过好几个电阻 通向了行场扫描块    (我想知道对管B极的跳变一般到底是多少到多少)

网友:
这常是行有问题引起保护所致                 。

网友:
已经修好了  也不知道怎么修好的   我把行场扫描块换了  降压管换了  问题还是老样子    我又把显示器原来的东西换回去  然后把CPU脚都焊一遍   通电  有高压了   但屏幕五颜六色   没图象  换了场块     显示器一切正常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