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23 无法开机故障

楼主(2008-02-20):
本人有一个二手t23 使用2年多时间,春节回家过年,回来开机,可以正常开机,进入桌面后,出现提示电池电量不足,系统要自动关机,还没等系统自动关机就直接断电黑屏,电源是一直插着的。检查电源正常(16v)再次开机,提示电池电量不足,然后自动关机,并且电池充电灯黄灯闪烁一阵熄灭后又开始闪烁,周而复始。将电池拿到其它t23上充电冲到100%装到原机,能开机,进入系统后,发现一直又电池供电,插拔电源没有任何反应,不到5分钟的时间,本本出现就像断电后切换到电池的那种b声,反复几次,发现进入使用交流电供电中。(春节前就经常出现AC电源和电池切换的b声,但是还能正常使用)
随将电池直接取出,然后关机,在开机(无电池),启动到桌面后,依然出现AC电源和电池切换的b声反复几次。
关机一段时间后(不到20分钟)再在无电池下开机,无法开机,反复按几次电源键,终于可以开机,但是又出现电池电量低的提示(0190提示),随后关机,将电池插上,又可以开机,偶尔又可以进入AC供电状态。

网上查查,说是ADP3421损坏所致,请大家给分析一下,谢谢。

网友:
我晕  你再仔细查查  T23根本没有3421哪里来的3421坏?  根据 你的描述很可能是你的电源坏或机器的电源接口坏  这个机器主板点不亮的通病就是后面的2个大电感,在PC卡槽背后  其他没什么常见的毛病了

网友:
电源我测量过,16v电压正常,你说电源接口坏,不插电池时,按电源开关,充电灯还会闪一下然后就没反应了。
我发现,当充电灯绿色灯闪烁时(闪烁节奏慢)虽然电源插着,但还是显示是没有电源,只有充电灯绿色常亮时,电源才能用。
很是郁闷。

网友:
电源接口可能接触不良啊.

网友:
今晚回家就准备拆机,下午买个电烙铁,呵呵呵。

网友:
还是不要自己拆,除非你很懂,而且动手能力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