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买个福禄克fluke的表!不知道fluke112 的怎么样!

楼主(2008-02-20):
想买个福禄克fluke的表!不知道fluke112 的怎么样!
好多人福禄克fluke低档速度慢不怎么样!不知道这个112的好不!有人用过不!大家给参考一下

网友:
低端的就不要买 了

网友:
心在飞翔   老大这块表是低档的吗!好像全新的要1000左右啊!应该这个是美国原产的吧!

网友:
Fluke 110 系列数字多用表某些时候是越小越好
当尺寸非常重要时,三种型号的110系列数字多用表无疑是最佳选择。这些紧凑的多用表比两倍于其体积的任何多用表功能都强大。
特征:

真有效值测量
0.7%的基本准确度
6000 字的显示屏,提高了分辨率
具有模拟条形图的数字显示
交流/直流 电流测量(111, 112)
背光显示(112)
手动和自动量程
显示保持
频率和电容测量
电阻、通断和二极管测量
最小-最大-平均值记录
无需破坏校准铅封,即可方便的更换电池
从前面板进行校准,无需打开仪表盖
紧凑的携带包,单独的皮套
EN61010-1 CAT III 600V
三年质保
安全一致性
所有输入的保护级别位IEN61010-1 CAT III 600V。UL、CSA、TÜV 和 VDE 认证。
技术指标
直流电压 准确度* ± (0.7%+2)
最大分辨率 1 mV
最大 600 V

交流电压 准确度* ± (1.0%+3)
最大分辨率 1 mV
最大 600 V

直流电流 准确度* ± (1.0%+3) (111/112)
最大分辨率 1 mA
最大 10 A

交流电流 准确度* ± (1.5%+3) (111/112)
最大 10 A
最大分辨率 10 mA

阻抗 准确度* ± (0.9%+1)
最大分辨率 0.1 Ω
最大 40 MΩ

电容 准确度* ± (1.9%+2)
最大分辨率 1 nF
最大 10,000 µF

频率 准确度* ± (0.1%+2)
最大分辨率 0.01 Hz
最大 50 kHz

注 * 准确度为每一功能的最佳准确度

环境技术指标
工作温度  -10°C 至 +50°C

储存温度  -30°C 至 +60°C

湿度(非凝结)  0% - 95% (10°C - 30°C)
0% - 45% (40°C - 50°C)
0% - 75% (30°C - 40°C)

安全特性
过压保护类别  EN 61010-1 至 600 V CAT III.

认证  UL、CSA、TÜV 和 VDE 认证

机械和通用技术指标
尺寸  160 x 96 x 46 mm

重量  350 g

质保  3 年

电池寿命 碱性电池: ~300 小时,典型值,不使用背光

型号名称 描述
Fluke 112  真有效值多用表
所有型号均包括:皮套
9v 电池,已安装
测试线
用户手册

Fluke 111  真有效值多用表
Fluke 110  真有效值多用表

网友:
这个是淘宝的价格大家看看http://auction1.taobao.com/aucti ... 29f3b05839fc4.jhtml

网友:
我目前用 FLUKE 175 反应速度快, 你可以参考看看.

网友:
FLUKE 175 是高档表!我说的这个应该是FLUKE 的中档表!不知道FLUKE 112的表速度怎么样啊!修主板和笔记本合适不

网友:
我用的115c,手感和速度都不错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汗!难道没有人用过fulke112的表!用过的出来放个话散!

还有不中的fulke的表有不有仿冒的啊!要是有的话这么区分啊

网友:
Fluke 112就比111多了背光功能,这价格比HP五位半的二手台式表还贵,如果只是维修不建议购买,实在想买的话,在淘宝买个二手FLUKE或HP、日置,横河的都可以,当然前提你要识货。。

网友:
112还可以,我看错了,以为你说的是12B呢。

网友A:
实际上112用了一片德仪的MSP430超低功耗16位MCU组成,另一片因该是真有效值TRMS/DC转换器,型号是美国MAXIM的MX536A,当然上面打的都是FLUKE的LOGO,112的一块具有真有效值运算功能的万用表,所以在价格上要贵一些。
前些年自学了一点MSP430的应用,无奈现在都荒费了。

网友:
树叉有空帮忙评价一下79-3的表

网友:
79-3这块表是有的,但好像不是对国内销售的,比如我的75-3,是某电厂配发的。

网友:
这个是以前台湾老板在顺德开显示器厂时购买的,可能是国内没卖过这型号的吧

网友:
我一直用 111,和112差别就是没有背光。 速度感觉挺好的。

网友:
12B很低档吗?我觉得很不错,至少是美国原产的。速度不觉得慢,应该还是福碌自己芯片,虽然精度是0.9%,但是实际使用感觉精度很高,跟我四位半台式没差别,我用了好几年了,没觉得有什么飘移,而且最大显示是4099,带电容容量测试。缺点是没有电流测试,没夜光。

网友(2008-06-02):
呵呵,不错,速度快,我就用这个。。。。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实际上112用了一片德仪的MSP430超低功耗16位MCU组成,另一片因该是真有效值TRMS/DC转换器,型号是美国MAXIM的MX536A,当然上面打的都是FLUKE的LOGO,112的一块具有真有效值运算功能的万用表,所以在价格上 ...

你好!
FLUKE17b用什么芯片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