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XCEL 保存过程中,拔了U盘。现在数据坏了怎么办?

楼主(2008-02-20):
很重要的数据, 在保存的过程中被拔了U盘。 现在数据坏了。打开了只有一小半。就是能打开,可是只能看一点数据,其它都没有了。

有没有什么办法搞定啊! 还有就是WINHEX 修复文件头可以吗?

网友:
先做镜像,然后分析文件坏在什么地方,最后决定恢复的方案。如果只是文件头有问题,用WinHex手工恢复一下就行子,如果后面的有问题,那就麻烦了。

网友:
这个就是我要先做的功课啦!

这个是个相当高级别的保密文件不能拿出来做。必需当客户面做。。

麻烦。。。

网友:
这样你比较麻烦咯.那么贵重的资料敢这样做...

网友:
不知是什么机密部门的资料。做这些保密部门的数据恢复还是有发展空间的,提供上门服务,收费也可以高很多。

网友(2008-04-18):
回复 网友A:

是呀做在数据恢复这块还是有一定的发展空间,但是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有真本事要不然就不要接这种活,免得以小失大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你看看头正常吗?我也只是能手工恢复文件头,要是数据区有问题就麻烦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请问一下,怎么做镜像,用WINHEX吗??还是用什么软件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
请问一下,你用的是什么软件呢.我想下一个.请帮忙一下好吗>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