捷波P4MFM过SDR内存,上DDR档C1

楼主(2008-02-20):
朋友插内存时碰到了开机键,导致内存和主板烧了。主板我换了一个内存供电的MOS管,可以过SDR但DDR档在C1。

刷过BIOS不行,测DDR的VCC、VTT_DDR、VREF、VCC_SPD正常,CLK电压在1.3左右(频率暂时没工具测,但SDR可以用,想时钟应该没问题),91 92 pin在2.9V左右,用电流法测内存到北桥的AD信号数值相差不多。下午看了一些其它同时支持两种内存的主板电路图,北桥有个信号,分别插入SDR和DDR有不同的电压值,不用跳线。

不过DDR有个脚烧化了一些,是个VCC脚,但测里面的针还是有电压,数值也正常。不知道槽下面有没问题,没锡槽 。还是还有其它哪里地方要注意的???

网友:
你都开始怀凝是槽的问题.那就先换了再说. :) :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