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15EPT主板整板无复位

楼主(2008-02-20):
815EPT主板,上假负载主板供电,复位,CPU各工作电压,复位都正常.但只要上了真CPU后上电,整板无复位,CPU无主供电.这是哪里的问题啊!该查哪块电路?

网友:
815类的不太熟,,,先查电源IC的工作条件吧,IC是什么?

网友:
上的是铜矿?还是图拉丁?

网友:
不管上图拉丁还是C2都一样,CPU座上标的是图拉丁

网友:
我遇到一个和你一样的问题,结果是给内存供电的场管坏了,更换就OK。不知道你的是不是一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