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装系统死机是怎么回事?

楼主(2008-02-21):
电脑装系统时死机是怎么回事?系统盘换了N次了?//电容也没问题,就是CPU供电的有点发烫,是那的是 A 啊

网友:
就是CPU供电MOS的有点发烫??????????????????

就是CPU供电MOS的有点发烫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

爱问 -10 恶意灌水

网友:
呵呵   大家对这个问题讨论了不少,电容是跑不了的了,还有你的管子有点热,你的管子也换了好,可能管内性能变化,如果不是过热就不用换哦,发热是正常 的哦

网友:
装系统时死机,新机还是旧机,把内存条换掉试一试

网友:
装系统死机一般有几种可能:
1硬盘有问题没?
2内存有问题没?
3电源供电不足
这只是我的参考建议
或许还有别的
希望对你找问题有帮助

网友:
我感觉也是内存的问题,到这一步,一般死机都是内存的原因,换根试下,。

网友:
如果是独显的话
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
其次再检查硬盘及内存

主z板坏的可能性极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