迈拓硬盘,XP 系统不认盘,请问怎么办呢?

楼主(2008-02-21):
手上有两块迈拓硬盘,分别是40 G 型号:4R080J0  5400转/2M 和 60G 型号: 6Y080L0(Diamond PLUS 9)7200 转/2M
原来使用一直正常。
    有一次用XP光盘启动系统后,执行网上下载程序(保存在硬盘中),迈拓EZ-DRIVER程序,之后硬盘不被系统认可,要用XP启动光盘启动后选择1) 修复系统,在所列菜单中选系统所在盘如:C盘,才能进入系统正常使用,如果不用光盘启动,由硬盘启动,会出现以下错误提示:
     4R080J0  5400转/2M 40G 硬盘提示:因以下ARC固件的引导配置问题,windows 无法启动,没有正确地为 HAL 及系统路径产生 ARC 名称。
      6Y080L0(Diamond PLUS 9)7200 转/2M 60G 硬盘提示:
因计算机磁盘硬件配置问题,windows 无法启动,不能读取所选的引导盘。请检查引导路径和磁盘硬件。
     两个硬盘装有相同操作系统windows XP SP-2,冷启动瞬间看到主板的错误提示:
secondary IDE channel no 80 conductor cable install
如果用安装盘重新安装系统,则可以启动系统正常登陆。试过拿到另一台计算机上,ghost 方法克隆windows 2000 ,均能正常使用硬盘,成功登陆系统。
     请问如何解决系统不认盘这个问题?

网友:
6Y080L0有60G的吗?好像是80G的吧???

网友:
更正:迈拓硬盘,XP 系统不认盘,请问怎么办呢?

手上有两块迈拓MAXTOR硬盘,分别是40 G 型号:4R080J0  5400转/2M 和 80G 型号: 6Y080L0(Diamond PLUS 9)7200 转/2M
原来使用一直正常。
    有一次用XP光盘启动系统后,执行网上下载程序(保存在硬盘中),迈拓EZ-DRIVER程序,之后硬盘不被系统认可,要用XP启动光盘启动后选择1) 修复系统,在所列菜单中选系统所在盘如:C盘,才能进入系统正常使用,如果不用光盘启动,由硬盘启动,会出现以下错误提示:
     4R080J0  5400转/2M 40G 硬盘提示:因以下ARC固件的引导配置问题,windows 无法启动,没有正确地为 HAL 及系统路径产生 ARC 名称。
      6Y080L0(Diamond PLUS 9)7200 转/2M 80G 硬盘提示:
因计算机磁盘硬件配置问题,windows 无法启动,不能读取所选的引导盘。请检查引导路径和磁盘硬件。
     两个硬盘装有相同操作系统windows XP SP-2,冷启动瞬间看到主板的错误提示:
secondary IDE channel no 80 conductor cable install
如果用安装盘重新安装系统,则可以启动系统正常登陆。试过拿到另一台计算机上,ghost 方法克隆windows 2000 ,均能正常使用硬盘,成功登陆系统。
     用Pratiton magic8.0(PQ80) 分区魔术师提示不能分区,要加载EZ 磁盘驱动器。
     请问如何解决系统不认盘这个问题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