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u的PG信号电压偏低是什么导致的?

楼主(2008-02-21):
凌晨发帖救助版主:杂牌I845的版子,cpu的PG信号电压偏低0.5v左右,怎么解决?
原本是1117坏无法开机,更换后可加电,但数码卡osc灯不亮(估计是总频不正常,可能晶振或时钟IC坏,还没来得及换,A15也没打阻止),而且测量cpu的pg信号电压偏低0.5v,我想问问是不是南桥挂了?更想问问cpu的pg信号偏低一般是什么引起的?          期待回复ing........

网友:
卡跑多少?主板各路供电正常吗?时钟正常吗?

网友:
我碰到换了IO就正常了.

网友:
打一下cpu的PG对地阻值是否低? CPU的PG由SB发出,看来你的SB没希望啦.

网友(2012-05-30):
我也有这样一台机子是Q550S

网友(2013-11-04):
我现在也有一块这样的板 真郁闷着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