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数据有救吗?

楼主(2008-02-21):
昨天接到客户移动硬盘IBM30G要数据,数据在D.E盘里面,我挂自己的机器上能发现新硬件,在设备管理没有发现硬盘的容量,也没有看到分区,我用软件diskgen检测发现0磁头.0扇区不能读写.不能激活的提示,请问版主.各位路过的数据有救吗?
硬盘

网友:
有救!
但是具体操作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~
幸好他要的是D,E的数据 如果是要C盘的数据就比较麻烦了~
先修0磁道,然后重新修分区表,D,E的文件可以100%保留~

网友:
用PC3000修吗?还是用什么软件修啊!版主你能告诉我没吗?

网友(2008-04-12):
期待中,还等待高手解答呢!!!!
:)

网友:
好啊~找了好久了啊~终于找到了 谢谢LZ分享

网友:
有可能是0磁道坏了,,你找找关于修复0磁道的资料来修复看看,在修复前,先备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