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MC显示器屏幕抖动

楼主(2008-02-21):
我的纯平显示器 要抖动是什么原应!!!!!!

网友:
把刷新频率调一下 再换个好点的ATX电源看看,我碰到一个就是换主机电源好了

网友:
换台主机试试看,如果还抖,那就是显示器的问题咯!可以从显示器内部电路着手维修!

网友A:
看来楼主不是内行人,
希望楼主多上论坛看下帖子, 也要看下论坛的版规,
CRT显示器抖动, 是水平抖,还是简直抖?有关电路电压一个关键词都没有

网友(2008-11-01):
引用 网友A:

看来楼主不是内行人,
希望楼主多上论坛看下帖子, 也要看下论坛的版规,
CRT显示器抖动, 是水平抖,还是简直抖?有关电路电压一个关键词都没有

不是内行人一个关键词都没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