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盘不见啦!!

楼主(2008-02-21):
那位能解答下:MT40G的用MHDD扫两遍~有坏道;启动ISA3000准备逻辑扫描时~顺便看啦下G表;看到里有一百多个就转啦P表;就退出~谁知道E盘不见啦~~不知道能不能恢复
mhdd

网友:
用分区修复软件修复一下试试,貌似这样的软件很多的。

网友:
右键 我的电脑 --- 管理 ---磁盘管理 ,看是不是在里边有 ,如果有的话 把他改个 盘符 就出来了

网友:
修复分区表试试看.估计系统出错了.

网友:
是不是分区符号丢失?重新分配一个分区符号试试。

网友:
你的6E盘里有数据吧!有数据的硬盘是不能转G,P表的,转了以后扇区上的数据会错位,导致文件被破坏,打不开。

网友:
有数据时对硬盘的操作不要对P表进行任何操作,最好是先备份数据再修盘,P表操作后的数据移位还是比较难搞的,

网友(2008-09-24):
切记先备分数据啊
不然后悔都来不及了